[电子元件] 用示波器测零线为什么会有个正弦波

楼主(2019-03-23):
有个正弦波也就算了,为什么还跟火线的反相呢
看图,这是火线和零线的波形

楼主:
问题来了,如图所示,火零电压岂不是620

网友A:
关键是你的双探头怎样能同时夹?怎样夹的?如果是悬空式的测量,那不通电的火零线都有正弦波。

网友B:
探头怎么接的?不会悬空吧

网友A:
火线和零线本是同一组的,除非两根相线和零线,双探头才能看出相位会相差12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的双探头怎样能同时夹?怎样夹的?如果是悬空式的测量,那不通电的火零线都有正弦波。 ...

是悬空的,我问的优利德的售后,他们说这样测火线的,能解释一下为什么零线也有个正弦波吗,为什么还跟火线反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探头怎么接的?不会悬空吧

对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线和零线本是同一组的,除非两根相线和零线,双探头才能看出相位会相差120度。 ...

没看明白,什么叫火线和零线是同一组,两根相线可以理解,哪有两根零线。相差120度,是指两根火线吗?

网友:
我买这个示波器一年了 啥也不会用

网友:
你从头量到脚150CM,从脚量到头150CM,你有三米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