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电源板输出电压偏高

楼主(2019-03-23):
12V 只有11.6    24V有27V会是哪里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 24v变成33v了  我直接换成50v滤波电容  至今一年了也没坏  恒流板耐压范围很宽

网友:
稳压电路不查一下

网友:
二楼的建议采纳不得。应该把根源找出来。

网友:
按路子来说,这个电压不正常 不过有的机器接上负载电压就降下来了

网友:
12V有问题

网友A:
我猜这个板子是24V这个支路有问题,24V负载电路轻载或者没有工作!而且此电源板稳压取样应该是在24V那里,24V升高相应的12V那个电压就会降低!曾经遇到过一个创维的电源板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这个板子是24V这个支路有问题,24V负载电路轻载或者没有工作!而且此电源板稳压取样应该是在24V那里,2 ...

我的就是创维的电源板

楼主:
上个图,请各位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