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电路] 为什么少用一个1N4007就极易玩死CPU?

楼主(2019-03-23):
为什么少用一个1N4007就极易玩死CPU?
为了节省成本,很多小家电的控制电路都采用阻容降压电路,且绝大部分都选择半波整流,也就是以下两个电路:

上图与下图相比就多用一个1N4007二极管,上图中的D1在市电的负半周时给降压电容C2提供放电回路,DZ1起稳压作用。而下图中的DZ1可以起到稳压和提供放电回路两个作用,所以可以省用一个整流二极管1N4007。
上图多用一个二极管性能可以提高多少还真的不太清楚,在网上也找不到相关的资料。一个1N4007两分钱不到,如果厂家为省这不到两分钱的成本而让电路性能大大降低,这也是不划算的。
有师傅说:早期美的遥控扇采用下图电路,死了很多CPU,后来都采用上图电路了。
高手可否指点一下:为什么下图少用一个1N4007就极易玩死CPU???

网友:
有它的作用吧

网友:
起尖峰吸收作用m

网友:
稳压管大了吧

网友:
一旦稳压管性能不良,电压升高,就干死了CPU

网友:
稳压管性能不良,电压升高,就干死了CPU

网友:
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

网友:
下图负半**易干死稳压管,d1为负半周提供泄放通道,

网友:
图1中的D1会将负半周电流释放。
图2中的D1和0.56uF电容会形成自举升压电路。

网友:
稳压管的5.6是要加上二极管的管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