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机就烧集成块HCF4052BE,求助各位老师傅

楼主(2019-03-23):
    功放很少修,今天有客户拿来一台,说是无声,我检查发现2个场效应管IRFP448坏了,2个水泥电阻5W0.25欧烧了,更换新的后一开机就烧HCF4052BE,之后又查换了2个5.1V的稳压管,可开机还是烧,求助各位老师傅是什么原因?????
急急急。。。。有知道的指点[指点,先谢过: [size

楼主:
不知道怎么上图,我点图片它出来我的相册和网络图片,我的图片在电脑桌面,都不知怎么上传

网友:
你不先量一下先压吗

网友:
把变压器的几根输出线剪断重新焊接到主板上,ok,也就是说不要插座的地方!有插座的地方通通不要,换一种说法,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有正负之分,芯片需要正负电压,插座会有接触不良的现象,造成去芯片的电压异常高,开机就烧芯片,就是供电电压的事!朋友

网友:
4052是信号切换芯片,检查12v电源是否正常,……

网友:
0452好像是信号切换,重点看供电电压。

网友:
估计是连焊 主声道高电压窜到前置去了

网友:
4052是信号切换芯片,电视机上多用于音视频转换。

网友:
之前是烧的功放管,你修之后烧信号切换,估计你是弄出人为故障来了,仔细检查吧。
修功放得细心,每个相关元件都要检测到才行,不然你的老表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4052是电子开关,一般极少损坏,估计你哪里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