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创维电视40寸l05HF图像不出

楼主(2019-03-24):
每次图像不出就是这个排线的问题,拆出来重新插上又好了,我想问一下这个排线叫什么?在哪里可以买到?因为每次装完,过几天又不出图像了,应该是这个插排线松了,求大神指点!感谢!

楼主:
应该是42存的

网友:
一看就知道楼主不是维修的,这个难道要换吗?难道不知道不可以直接焊接吗?

网友A:
挖个洞  不亮时重插过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挖个洞  不亮时重插过一下。

这个办法好

网友:
确定屏线问题可以直接焊接在背面呀!

网友:
可以直接焊接在背面呀!

网友:
可以直接焊接在背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