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洗衣机双动力离合器中心轴处漏水,请教!

楼主(2019-03-24):
一小滴一小滴的漏,把洗衣机推倾斜水流就很大的流了出来。平放就是一滴一滴的漏。第一次见这种问题。因为是自己100元回收来的。于是就打算拆掉内桶、离合器看看是哪里的原因。拆下大螺母后离合器拿不下来。缝隙很小,拉马塞不进去。于是看了下论坛好像也有师傅对海尔双动力离合器的拆卸工作敬而远之。由于机器已经是100元回收,便不敢再暴力拆卸,怕把离合器砸坏了再买个离合器得200元。这样本钱就去了300就不合算了。现在想询问的是是否可以用玻璃胶或者强力胶尝试从洗衣机底部滴水处粘住凑合便宜点卖掉且告知买主底部会滴水但不影响使用?(问问大家影响使用吗)。如果实在不行就留着自己用用。

网友:
不要再转轴啦!水进轴承马上报废!
只要漏水进轴承就影响使用!
凉干后才能试甩干听下声音是否正常(必须凉干先,否则轴承一粘水马上生锈,响声就来)!

网友:
换离合器最保险,其他恐怕够呛

网友:
一百买个离合器坏的,退货撒,昨天收个好的才50.,进水几天就坏了,

网友:
换离合器最好

网友:
换离合器最好,而且坏洗衣机100有点贵吧

网友:
不换离合器就没办法了,本身双动力洗衣机就不是成熟产品,双动力洗衣机三五年不坏离合器的很少,

网友:
这样卖给人家,没隔多久人家又来找你,到那时候就知道麻烦了。 再说100收来的太贵了,我这边100可以收两三台了。

网友:
7792的吧,此离合器易损漏水,紧度不大,如果有工具的话从底部拆掉换轴承水封,水封型号27 68 9/19 上面有两个轴承6205和6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