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波治疗仪维修求助

楼主(2019-03-26):
原先通电烧保险,经查irfp450lc坏,用irfp450z更换后通电正常,但无高压输出,现在怀疑16脚ic损坏,ic型号被磨掉看不见,请教论坛大神知道的说下!谢谢!

网友:
阻容元件都查了吗?

网友:
这个比较难破#,要花大力气的

网友:
看外围应该是,TL494.你把电路板翻过来看对有下TL494的典型电路,确认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看看把电路图画出来上网比较,有点麻烦

网友:
TL494 SG3525 都有可能

楼主:
已修复,高压打火烧IRfp450,清洗干净重新更换irfp450后试机正常

网友(2022-05-13):
我有个相同的设备,故障相似,方便联系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