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力锅压力开关问题

楼主(2019-03-26):
一个半球电压力锅,压力开关开路情况下会报警E4,那么在煮饭时压力到了一定值压力开关会跳开保压,此时压力开关也是开路状态,为什么不会显示E4呢,是不是根据探测锅底温度由mcu来决定报不报警?冷锅时报警,锅底达到一定温度不报警,是不是这样呢?

网友:
先百度下E4代表什么故障

网友A:
CPU还要根据温度的高低进行判断,冷锅时,压力开关开路才报错。

网友:
E4是指压力开关失灵。  一 检查一下电源板、控制极中的焊点看看是否有问题修一下。  二 测量压力开关时记得要断开两端的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还要根据温度的高低进行判断,冷锅时,压力开关开路才报错。

原来是这样

网友:
那么在煮饭时压力到了一定值压力开关会跳开保压 》 你确定压力开关是跳开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