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尔LED40U3300图像右边干扰条

楼主(2019-03-26):
修一海尔LD40U3300电视机图像右边干扰条闪动,我怀疑是逻辑板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求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先查逻辑板右侧排线和边板是否不良。

网友:
排线左右换一下看看,不行边板屏。

网友:
应该不是逻辑板屏线   或者边板

网友:
既然怀疑   就代换一下看看情况了

楼主:
逻辑板和屏一体,没有压屏工具。主板和电源高压板还是修了一些,逻辑板我还是没修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