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的风扇转一下就停,请各位帮忙会诊一下

楼主(2019-03-30):
2011年买的电脑,前段时间挂了.配置二代I3  2130 主板 技嘉B75M-D3V,4G内存.
现在的的现象是不开机,按一下电源键,风扇转几秒就停了.CPU没有温度.
所以请教一下这里边修电脑的大神,这可能是什么原因?我感觉主板上的问题概率较大,因为它坏了之后,我曾经多次折腾过,有一次起来了.因为没人任何修电脑板卡的经验,所以麻烦有经验的看不能能指点一二.

网友:
你说得对  就是主板上短路了 MOS 量一下就知道了,一般买块二手板方便点。如果你喜欢动手,自己修理下也行。一般就是 CPU 座附近管子。

网友:
先确定电源良好再说吧。

网友:
人要干活首先吃饭好了才有力气,设备要工作电源必须正常

网友:
1先测各种供电电压是否正常,然后检修
2买块一样的二手主板,也不贵

网友:
这是主板上有短路故障的表现

楼主:
回楼上各位,设备大大的有.
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另外,如果CPU挂了,会不会也是这种表现?
刚才淘宝了一下,很是纠结.买一块B75主板,二手也要左右.而这个电脑修好后性能都顶不上现在的G4560.

网友:
CPU重新安装一下,有时候CPU接触不好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各位,设备大大的有.
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

1155 接口的主板就可以,不一定非要用你原来这个品牌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