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冷凝器代换

楼主(2019-04-01):
一台星星冷冻冰柜258升的,检测高压慢漏,请问师傅们外挂冰箱的冷凝器需要多大的。

网友:
冰箱用外挂冷凝器两米长应该就够了。

网友:
1.5米加密的就可以了,至于怎么固定,自己想办法,底部有空间的话可以折叠固定底下。

网友:
我这边最大的冷凝器长度,是1.4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