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楼宇对讲系统

楼主(2019-04-03):
一梯三户共七层旧楼新装简单的楼宇对讲系统怎么选?越简单越好.

网友:
没那么简单

网友:
楼层多与少系统都差不多

网友A:
用直按式非可视二线制楼宇系统就简单,也好用稳定。

网友:
没玩过家家的东西!
要装的用户一根气管一个一次性杯子,简单容易,后期维护极省,缺点就是通话肺活量大点!但省电是一大特色
这就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按式非可视二线制楼宇系统就简单,也好用稳定。

谢谢.(直按式非可视二线制楼宇系统)

网友(2020-10-15):
我也觉得直按式的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