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检修] 天敏机顶盒音频视频插座损坏如何替代

楼主(2019-04-06):
天敏机顶盒音频视频插座断了一个脚,某宝等网店找不到同一形状的,不知如何修复,特向各位师傅请教。

损坏音频视频插座

损坏音频视频插座

网友:
从报废设备上拆一个能用的,然后换上去

网友:
在旧的地方拆。

网友:
拆旧的,没有就改。

楼主:
旧的也很难找,这个也比较特殊。

网友:
用高清HDMI口不急行了,AV模拟信号效果太差了,除非你用CRT电视

网友:
怎么个特殊法,就是三线合一的母插!买不到就直接焊线出来。

网友:
插座用502胶水固定好,然后向主板飞一根线就好了。

网友:
用HDMI接口,电视没有HDMI接口就换万能主板,AV信号效果太差了。

网友: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