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32主板保护

楼主(2019-04-09):
接修一台长虹iTV32650X,二次开机有音乐志,屏不亮,过约6秒指示灯熄,电源保护。只有关断交流开关再开机能重复上述步骤。
拆机检查STB5V为5.25V,二次开机后有5V输出,24V实测23.5V,约5秒后下降,同时主板输出开机信号变为0(保护)。经同行朋友检修后出图像了,但还是6秒保护。有修过此故障的师傅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主板12V,5V,3.3V,2.5V,裸机板12V都正常,开机及点屏信号也正常,6秒后主板关闭开机信号及点屏信号,电源板状态脚电压由5V降为0V。确认保护信号为主板输出的。

网友:
强制开机试一下。

楼主:
强开可以输出,但主板没有信号,成类似黑灰屏

网友:
刷程序试试

楼主:
这个可以有,我试一下看

网友:
主板问题,可以先刷机试试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主板ldo纹波

网友:
这个监测DDR供电的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12V,5V,3.3V,2.5V,裸机板12V都正常,开机及点屏信号也正常,6秒后主板关闭开机信号及点屏信号,电 ...

电源板状态脚电压由5V降为0V

电源板状态脚的英文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