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上电没反应是MCU坏了吗?

楼主(2019-04-11):
接一台嵌入式火锅电磁炉,上电无反应,检查三电压正常,就是上电无自检声,控制板指示灯也没反应,MCU有5V供电,控制板也有5V供电,晶振和周围的104电容也都换过,难道是MCU坏了吗?

网友:
电压不超5v和过流,mcu这东西不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要素 都 正常么

三电压完全正常,晶振和104电容也都换过了,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CPU 正常工作的 5 要素都正常吗?复位电路正常吗?

网友B:
5V电压上芯片了吗?查过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电压上芯片了吗?查过了没?

我已经说过了啊,mcu5V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