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变频空调出H5是块升级版

楼主(2019-04-15):
格力主板30138000051测试仪报H5过流保护,元件都测量了没问题,那位大师指导一下,

楼主:
5V 15V供电正常

网友:
我是个新手,我想应该先试机看外风机和压缩机工作情况,以及外机板工作各路电压和电流,断电测量几大件,再断压缩机判断,最后考虑保护电路吧

楼主:
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A:
如果检测不出有元件坏,把电流检测那三个二极管断开,压缩机就会转了,然后再接一个试一次机,接到那个不转了,就是那一路有问题。

楼主:
学习了谢谢啦明天试试

网友:
原件都没问题怎么会有故障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检测不出有元件坏,把电流检测那三个二极管断开,压缩机就会转了,然后再接一个试一次机,接到那个不转 ...

那怎么不直接量三个二极管的电压,看哪组异常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