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液晶LED42K560X3D 开机背光闪!

楼主(2019-04-15):
开盖检测电源电压24v有23v.断开负载,24正常!单独对24v加大负载能力,下降到21v
检修电源板,检测很多电阻没有坏的!大家知道是哪里出问题吗?!

网友:
还是那句;阻难坏,容易损.剩下自己找,

网友:
背光闪的时候,电源板输出可有波动,恒流板输出可有波动?

网友:
要多下点功夫

网友:
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背光闪的时候,23伏是否稳定。

网友:
大绿波电容更换试下,不行测故障时电压厉害波动吗?这设计故障范围有点大,不好下结论,还是要靠你自己耐心检查

楼主:
已经修复!

网友:
修复了,是不是应该跟我们分享一下结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