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禾充电器维修咨询

楼主(2019-04-15):
各位大师好,我是一名厨师,现在不看菜谱,最近看到此平台,迷上了电子,还买了烙铁,万用表,这个充电器半年前坏了,打算那它练手,,通电后灯不亮,后来买了新的替代了,坏掉的贴片电阻字不清晰,被我取下来了,还有一个大电阻,不懂怎么读。顺带把电路板图发出来,给各位大师看看,谢谢

网友A:
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还有电源模块,百度收收有发现的

网友:
IC13842肯定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环电阻,和贴片电阻,还有电源模块,百度收收有发现的

最近都在搜,感觉还上平台找组织鉴定一下,也好给我一个思路,

网友B:
第三张图片是充电器中的R2,场效应功率管源极S对地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片世充电器钟的R2,场效应功率管源极S对地电阻?

厉害是的R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来一个转行的

业余爱好,老婆不在身边,找点别的乐趣,免得出去沾花惹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张图片是充电器中的R2,场效应功率管源极S对地电阻?

打开充电器盖子,就见D5这个二极管板子上有烧焦了一样,R2电阻外皮脱落一部分,也烧过,保险管也黑了,这些都是肉眼看见的,还有两个贴片一个是R9读691还是169?R4贴片表面也有痕迹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开充电器盖子,就见D5这个二极管板子上有烧焦了一样,R2电阻外皮脱落一部分,也烧过,保险管也黑了,这 ...

是R9读691还是169?

肯定R9读691

我看那个169的9很像3,所以163的可能性也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