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长虹LT32710开机logo闪一下就黑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04-15):
有长虹LT32710开机logo闪一下就黑屏,背光不亮有声音,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检查灯管的电压,是不是带有高压板的,高压板短路保护,,先测一下,修不好的可以把背光改成LED的,还省事

网友:
重要的事再说三遍,拆屏,拆屏,拆屏

网友:
先检查背光供电有24?背光开启电压有没?查背光芯片供电,测量高频变压器阻值对比,必要时取保护,是否.灯管坏,

网友:
请提供检修测试数据!!!!!

网友:
有一个词语叫做“开屏”

网友:
检查背光保护电路.

网友:
目前你这电视,灯条电压应该是瞬间升高然后回落。典型的灯条故障。

网友:
灯条故障,拆屏吧

网友:
灯管一般不坏 换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