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空调拆装维修“神器”

楼主(2019-04-16):
去年夏天给一酒店修空调要拆外机换压缩机和阀,由于外机安装位置离窗户口过远不好拆装,漏氟的空调之前都是只加氟,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只好另想办法!买了4分加厚钢管让他们电工帮忙焊了一个挂梯,使用后又做了改进,单换外机阀坐在梯子上就可以操作,用起来方便很多!为适合家庭用就自己焊了个小的。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头再长一点直接弯一下可以挂在窗台上更好

那种如果要放玻璃外面要拆玻璃,这种可以直接放

网友:
我十年前因为做单位需要,做了一个给楼主一模一样的架子,非常实用,上面的头再长一点直接弯一下可以挂在窗台上更好【窗台棱子上搭一物可以避免刮伤】

网友B:
这个神器安全可靠实用,但携带不方便,有的空调在维修时,安装的位置和防护网的限制,这个神器能派上用场!

网友:
申请个专利,很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神器安全可靠实用,但携带不方便,有的空调在维修时,安装的位置和防护网的限制,这个神器能派上用场! ...

工具不只一种,钱到位怎样都方便

下面几个都用来修过空调

网友:
夏天修空调确实是危险的工作啊,不但要有好身体还要有好设备,这年月高空作业确实是高风险啊!!!

网友:
我的也是自己焊的三节每节1.2米长可以接在一起的,1.2米的长度是为了好放车里方便。最最上面是一个活动的加强直角钩,但是还是安全第一。

楼主:
有些要在玻璃外面用,没做那边长,以后再加个可拆卸的

网友:
神器,只是花代价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