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波轮洗衣机非常规问题解决

楼主(2019-04-16):
荣事达洗衣机,用户说不能洗不能甩,大概问了下有嗡嗡声。上门看,有一股糊味,测试甩,可以排水,然后无动作。
直接测电容,坏了,代换测试吧,不能解决。直接测电机,3根线有根不通。
来了就看看吧,是否有断线,有小可能洗衣机电机线会掉下来磨破皮,然而并没有。
摸电机发现发烫严重,用用户家刷子刷刷水降温。电机线通,换电容。问题解决。
我这种情况比较少见,洗衣机出现问题一般不会用。而夏天空调次类问题比较常见。

网友:
这到底是换了几个电容??

网友:
糊味来自电机还是电容,不如把电机也换了。

网友:
谢谢你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A:
我算是明白了,故障就是电容坏了,用户长时间开机导致电机发热,里边的过热保护装置断开,所以有一根线不通,你用水刷刷刷后降温了,保护装置接通,更换电容后维修成功,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算是明白了,故障就是电容坏了,用户长时间开机导致电机发热,里边的过热保护装置断开,所以有一根线不通 ...

修空调的付业是修洗衣机电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算是明白了,故障就是电容坏了,用户长时间开机导致电机发热,里边的过热保护装置断开,所以有一根线不通 ...

洗衣机电机还没见过内部有过流过热保护电路。

网友:
不如把电机也换了,踏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衣机电机还没见过内部有过流过热保护电路。

确实少,我这也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