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改装电热水壶,使之增加水开后提醒蜂鸣器?

楼主(2019-04-17):
如今图所示,水开后常常忘记及时倒开水,如何改装电热水壶,使之增加水开后提醒蜂鸣器?设想如图。
如果哪个厂家首先加装定会销量大增!

网友:
装个电脑板,改成继电器控制。

网友:
版主说的对。再装个wifi连手机上。

网友:
好主意,学习了。

网友:
加装上重力传感水多了、没水都报警。

网友:
一壶开水沸腾的时候那么大声,听不见啊?,你装的报警提醒是一直响啦?还是响一会啦?别把消防车召来哦

网友:
一个肯动脑的维修师傅

网友(2019-08-30):
搞个蒸汽报警器放在壶上方,

网友:
有想法,不错挺有创意的,别太大声扰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