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29寸CRT显像管电视刚开机有彩条出现,有声音无图像

楼主(2019-04-17):
长虹29寸CRT显像管电视刚开机有彩条出现,有声音无图像,过2-3分钟后就正常了,请教各位是哪里出现问题了呢?谢谢!

楼主:
现在级别不够无法上传照片到相册

楼主:
现在是使用中途也会出现同样问题,就是说故障越来越频繁了

网友A:
开机有彩条出现
可能要压屏,哦,忘了楼主说的是老式电视了,但楼主所述现象平板电视特有现象

网友B:
补焊,特别是大块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有彩条出现
可能要压屏,哦,忘了楼主说的是老式电视了,但楼主所述现象平板电视特有现象 ...

先说声谢谢!我现在级别不够,还不能上传照片,等级别够了能传照片了就明朗一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焊,特别是大块的脚.

先说声谢谢!我现在级别不够,还不能上传照片,等级别够了能传照片了就明朗一些了
我自我感觉是否可能是某个电容出现衰减了

网友C:
你用的信号源是射频信号还是AV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信号源是射频信号还是AV信号

是机顶盒出来的AV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机顶盒出来的AV信号

把AV线换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