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帮帮我,大金变频挂机

楼主(2019-04-19):
开制冷,内机工作,外机压缩机不工作,外风机工作一分钟停,过几分钟,外风机再次工作一分钟停。内外主板都换了,传感器跟其他正常的机器对照了都差不多。压缩机三相阻值1.7k。

楼主:
目前就是外风机工作的时候,量压缩机三根线没有直流电压

楼主:
所以推测是不是供电有问题。

楼主:
师傅们,帮帮忙

网友A:
有没有检测内外感温头?

网友:
变频空调压缩机是1一欧姆左右,定频空调是3欧姆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检测内外感温头?

传感器没问题,打过大金售后了,应该是外机电源板问题

网友:
压缩机阻值也太大了吧

网友:
压缩机阻值不可能那么大,你用什么表测量的,如果表没问题,就是压缩机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确认压缩机的绕组是1.7K阻值,不用考虑了,就是压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