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两台夏普电视,同时发生故障,一台恢复,一台黑屏

楼主(2019-04-19):
两台电视都接歌华有线,一台有机顶盒,一台没有机顶盒。打开没接机顶盒电视,黑屏,没图像,没声音。遥控器能进行设置操作,频道能增减1,音量可正常调整。打开有机顶盒的电视,没图像,没声音,但不黑屏。给歌华打电话报修,回答明天来修。于是自己把天线接头和机顶盒卡检查了一遍,没发现异常,过了约2小时,打开机顶盒电视,能正常看了,没机顶盒电视还是黑屏。第二天歌华来人修理,同样把天线检查了一下,还是黑屏,另一台机顶盒电视正常。师傅说可能是电视机有问题,让自己找修理部修理。请教大家,这种现象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怎样修理。谢谢!

网友A:
把有机顶盒的拆了,接到无机顶盒的上面试。或者找个影碟机或蓝光播放器,视频接入无机顶盒的上面试

网友:
Sharp换东家后 …… 这个品牌已经只剩个壳了吧? 旧瓶装新酒,味道?

网友B:
花一包烟钱几十元请个修理工帮你解决吧

网友:
不像是电视的故障吧,像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有机顶盒的拆了,接到无机顶盒的上面试。或者找个影碟机或蓝光播放器,视频接入无机顶盒的上面试 ...

换了一台电视,能正常看,说明不是有线问题。这事也许碰巧了,刚开始肯定是有线问题,机顶盒那台屏幕出现故障提示81100120.反复插了几次卡,过一会就行了。没机顶盒那台,歌华维修人员用遥控器设置发现存不了台,就判断电视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一包烟钱几十元请个修理工帮你解决吧

谢谢!我这只能送修,最低300元。

网友B:
频道能增减,就是信号输入切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道能增减,就是信号输入切换的问题

只能增减1,7频道到8频道。刚开始8字比较大,一会变小一点的8字。怎么也调不到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