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炉] 格力Gc-2017报警不加热的维修

楼主(2019-04-19):
转修鸡,朋友说换了一个大管,15n120的!我拆开测量发现有个820k电阻坏了,换了故障不变,焊下朋友换的15n120测量发现好的,测量同步电压为3.99 和4.32基本正常,什么原因?!查来查去没有发现问题,串个100w灯泡有检锅信号了,去掉灯泡连上线盘!又没有检锅,怪了,于是换一个1202的管子,OK了!对比两个管子发现除了120的阻值大点,其他没有发现什么,难道是遇见来北天了

网友:
恭喜发财……

网友:
恭喜发财了

网友:
这是一个技术活   遇到打仗   流水线停产了修起来就可以做饭吃了    平常零件多新机子便宜这技术美啥子用处啊

网友:
这管子能通用不。搞不清楚。

网友:
恭喜了,大管软故障偶尔也会出一例

网友:
看来以后修不加热 大管子也是重点对象!!

网友:
以前遇到一例  也是无路可走了  换功率管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