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3p柜机变频空调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9-04-19):
第一次接手维修变频空调,用户几年没有在家了,今年夏天到了,要用到空调,说不制冷,坏了就叫我上门,拆开内机有明显的被老鼠咬的痕迹,内感温断了,三条外机线断了两条,都接好,外机还是没有反应,去拆开外机发现变频板的stk760短路了。lnk304pn也坏了,淘了一块换上去,开机,电源板没有电压指示灯都没有亮,电源板没有5v12v拆回家有怀疑的都换了,就是没有修好,电源板是kfr-72w/bp2-330ld.13wp2-2.这种板电源模块不知道是哪个,现在没有一点思路了。只能求助师傅们了

楼主:
5V只有1.47  12V只有0.87V

楼主:
变压器初级和次级都正常次级有2.3V

网友:
模块坏了,一般cpu不保

网友:
继续淘宝更换

网友A:
断开负载测   12v 的不正确应该是主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开负载测   12v 的不正确应该是主因

这个5v12v是从那个供电出来的?这个板就三个芯片,一个cpu,电机控制芯片,还有一个24c04wp跟电磁炉差不多的电源模块,24c04wp是个存储芯片,不知道这个5v跟12v从哪里出来的

楼主:
这款电脑版没有看到开关电源模块,是不是要链接两块模块才有5v12v了

网友:
外加一个 5V 12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