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件] 问一下师傅,这个是什么?

楼主(2019-04-19):
这里标的是MY1,从残余的尸体上,外壳是黄色的,应该不会是压敏电阻吧?图标里是一个N

网友:
就是压敏电阻,并在电源两端的。

网友:
(点击图片可放大)

网友:
就是压敏啊

网友:
220电路,用的是471,470V的。

网友:
跑一下电路,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本来就是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