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正反转问题,破壁机电机

楼主(2019-04-20):
前几天维修一个破壁机,,电机的转子坏了,无法维修,随即在宝宝上买了一个电机,回来之后发现电机转的方向不一样,买回来的电机是反转的,怎么改成正转呢,我试验着把定子翻过来,回装之后还是反转 ,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是定子还是转子呢,这个好像跟电风扇的电机不一样,搞不明白了,特来向您请教  知道怎么让他调整运转方向的师傅请留步哦  谢谢

网友:
调碳刷位置就行

网友A:
把碳刷的两根线,互相调一下,不过有的串激电机的转子在绕制过程中就决定了其转向,如果改变碳刷接线的方法不好使,这种转子是无法改变其转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碳刷的两根线,互相调一下,不过有的串激电机的转子在绕制过程中就决定了其转向,如果改变碳刷接线的方法 ...

定子翻转180度试试

网友:
加长定子接碳刷连线,然后互换位置

网友B:
把接碳刷的两根线互换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接碳刷的两根线互换一下就行了

这个方法可以试试

网友:
把定子的一个线圈的两个头友一下接好,就友过来了。

网友:
把接碳刷的两根线互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