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差一口制冷剂吗

楼主(2019-04-22):
情况是这样,客厅22平,顶楼,西边有大窗户,移机了一台自己家的某尔2级能效,26定频R22空调过来,也知道制冷功率不够,没办法租的房子就是临时用两年。
室内36度的时候,开机两个小时只能下降至32 31度,内机最下面一排铜管没有结露水, 室内30度以下的时候,制冷10分钟,内机全部都有露水,请问这个是差一口制冷剂吗

网友A:
握草,这个环境1.5就搞不定,室内36你这完全铁皮房类,空调也要认楼顶和外机环境,效果就不一样,

网友:
加加加,加到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握草,这个环境1.5就搞不定,室内36你这完全铁皮房类,空调也要认楼顶和外机环境,效果就不一样, ...

租的老房子,顶楼,西晒

网友B:
室内36度,什么地方?

网友C:
房子面积太大,室内温度高,机子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室内36度,什么地方?

36度 不是现在,是7-8月最热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房子面积太大,室内温度高,机子小了吧

如果仅仅是这个,而不是差制冷剂,那就不折腾

网友D:
这样的房间即使1.5P空调也没有办法,不建议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房间即使1.5P空调也没有办法,不建议折腾

嗯 。 好的, 就是单纯的想了解下差不差,外机的位置在窗户外,也不是很好操作,不打算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