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单独保压高低压不漏,整体保压压力一直掉

楼主(2019-04-22):
愁啊,找原因又找不到,所有焊口全检漏了,没有漏的

网友A:
只能再仔细检查,认为不可能坏的地方也检查!福尔摩斯说:有时不可能的就是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再仔细检查,认为不可能坏的地方也检查!福尔摩斯说:有时不可能的就是可能的。 ...

哈哈,修个冰箱把福尔摩斯都搬出来啦

网友:
冰柜单独保压25--30kg压力,高低压不漏,整体保压压力一直掉

这种问题  一般要在院子当中摆上桌子 弄个羊头和猪头,面朝西(佛祖在西方),磕头连叫 三声  齐天大圣!!!!

齐天大圣就会告诉你, 系统不漏  加氟吧 !!!!

网友:
估计压缩机漏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压机漏了,楼主不如单独给压机打压看看!

网友:
管子不漏就压缩机及连接管表阀漏。

网友:
有可能几个焊接头漏,,取下来连接压力表完全正常,是由于原来漏的地方被你焊接好了【我确定自己遇见过】

网友:
毛细管和压缩机有一个漏的,还有表漏

网友:
单独保压多长时间,24小时吗。整体保压的话48小时也很难看出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