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停车自动设防

楼主(2019-04-23):
电动车安装免钥启动防盗器的停车忘记设防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一旦被小孩误动......,闲着没事自己动手加装一个停车自动设防装置。另外免钥启动功能不耐用,免钥启动功能没了防盗器就报废了,加一个外接继电器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A:
哪里这么复杂啊  你加一个脚架熄火开关就解决了 多简单的事情。。。

网友:
着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里这么复杂啊  你加一个脚架熄火开关就解决了 多简单的事情。。。

没用过脚架熄火开关,好像免钥启动必须用遥控器设防才能“熄火”。

网友B:
谢谢分享有点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有点复杂了。

增加了延时2-3分钟比较实用,如果没延时,放下侧撑就断电设防不实用,麻烦,并且不掀起侧撑遥控还开启不了。

网友:
多加几把大锁更实用,如果对方偷车直接用车拉走的,你什么方法都不保险。

网友C:
前几天修的一台雅迪车就有这种设计了,车开启着停两分钟左右吧,仪表亮着,拧转把是不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的一台雅迪车就有这种设计了,车开启着停两分钟左右吧,仪表亮着,拧转把是不走的。 ...

如何电动车厂家考虑到了,设计会更合理,实用,有这个功能还能免除不打起侧撑骑行的危险

网友(2019-09-06):
脚架熄火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