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 长虹PT50600灰屏修复

楼主(2019-04-23):
接到一台长虹PT50600,拿过来的时候是无声黑屏。据用户反映该机在使用过程中突然黑了没有图像,用户自己打开检查,在检查过程中搞短路,啪的一声响就什么都没有了。不得不说现在的用户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什么都敢自己动手了。经检查,通上电源红色指示灯亮,按下开机键红绿交替闪烁过后转绿灯,但是屏幕没有点亮。拆机检查VS电压193V,VA65V及5V正常。Y板的VSC和VY电压没有。发现Y板散热片上有一块电烧蚀的痕迹(铝散热片都被烧出个坑,进而发现旁边保险座的金属片上也有烧蚀痕迹,查保险管已经开路,没有合适的保险管于是用3.15A的原来彩电电源延时管装上试机。开机Y板各电压恢复正常(VY195V,VSC135V),Y板和Z板也发出正常时的那种轻微的啸叫声。但是屏幕并没有出现图像,而是只有灰色的微亮——灰屏。难道是缓冲板坏了?测量缓冲板电压也有,测量缓冲板上的屏线接口针脚没有短路现象(有短路Y板也不能用正常电压)。该机缓冲板有两块组成,尝试断开一块上电对应断开的半屏就成黑屏,另半屏还是灰屏,两块都是如此。到此维修陷入僵局,准备淘缓冲板,不好找,有些标价惊人。于是就想更换缓冲板芯片来修复,该机缓冲板除了几个芯片剩下的元器件很少,缓冲芯片被较大的铝制散热片覆盖,并且散热片四周有胶固定。没有找到资料,芯片型号只能剥离散热片才能确定。于是用上蛮力,拔下散热片,缓冲芯片型号是FE3407F,八只芯片外观完好,某宝上居然要20块一片,好贵!犹豫之际,发现靠近芯片的固定胶里面还有一些小的贴片电阻电容,外围的元件都检查过了,这胶里面的被盖住没有检测过。开始逐个检查每个芯片旁边胶水里面的元件,发现有一直很微小的贴片47Ω电阻开路,赶紧从旧板中拆一只换上通电试机,久违的开机画面出现了,赶紧关机(缓冲芯片的散热片没有装),也不知道原装是用的什么胶水(反正也没有)就用热熔胶枪把散热片压紧固定。试机几小时散热片温度正常,成功修复。当时试机心切,没来得及拍下开路电阻就匆匆上来热熔胶,后面补拍了上胶之后的图片,该电阻的编号是R111,顺板上查找与来自Y板接口的DATA端相通,原来是因为来自Y驱动的数据没有送到缓冲芯片,灰屏也就不奇怪了(个人理解)。水平有限,分享给大家,还望不要笑话。

网友:
大师出手不同凡响!!怎么不参赛?!

网友:
还 是 电压没出来,所以灰屏 不过楼主是有耐心的人。

网友:
成功的喜悦!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