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畅聊维修技术】——长虹液晶电视LT24610黑屏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23):
长虹液晶电视LT24610此机冷态开机可以看几分钟后黑屏,有声音,无图像亮度,开壳检测各电压正常,灯条控制芯片保护脚接地也无效,测温4场效应管.温度异常,开关管散热发烫,图像也没见发红现象,明显电流偏大,此机三灯管升压变压器,小控制单灯,大控制双灯,初级阻止1欧左右,次级1.2k左右,发现双灯条有组800欧严重短路!
找来2小变压器次级1k代替,亮下就黑屏,在废电路板找到一双初级8线头变压器,次级阻止1.2k多,好标配啊,就是块头小脚位不对,去两初级开机几分钟,场效应管严重高温赶紧关机,拆下两组头尾相接都用上增加内阻,再开机测温,场效应管十分钟35度不到温度稳定,开关管散热32度左右也正常,上盖一小时无黑屏现象!最后说几句!网上说啥tx6512去保护真是扯x,,害我在16脚芯片去保护过佳佳玩!上图

IMG_20190423_185722(1).jpg

网友A:
你的手机该换了,拍的图片清晰度 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机该换了,拍的图片清晰度 不够

黑了才搞完,搞了一下午,白天在研究去保护7.8.脚扯了半天蛋,手机刚买不久又要换?

网友:
是什么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拿分走人

网友B:
去两初级开机几分钟?应该是次极吧

网友:
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两初级开机几分钟?应该是次极吧

随便找的一个,有2组初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