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被行扭难住了

楼主(2019-04-23):
滤波电容差不多换完了,AFC检查没问题,枕形校正电路也查过,真不知道问题在哪了,

网友A:
叫人家怎样回答,单片机?还是超级芯片?对吧我说最大个电容坏了,你说换了,我说b点电压低了你说正常,能换就换吧,留个显像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叫人家怎样回答,单片机?还是超级芯片?对吧我说最大个电容坏了,你说换了,我说b点电压低了你说正常,能 ...

芯片是8823,300v电容换过,次级滤波电容全换了。

网友:
300v的整流二极管换换看看

网友:
考虑电源部分的圆片电容。还有电源轻微打火也会有这样的故障。

网友:
测电源各电压是否正常稳定。

网友:
行包周围可有打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芯片是8823,300v电容换过,次级滤波电容全换了。

62脚上的电压正常吗?
正常在3v多点。

网友:
行推动变压器供电滤波换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