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冰柜换压缩机以后堵的厉害故障

楼主(2019-04-23):
修一台冰柜,之前盘过铜管的,现在压缩机坏了,坏的压缩机坏之前把里面已经发黑的冷冻油喷的管子里四处是黑油,找了一个旧的压缩机换上,把里面的黑油都冲了出来(基本都冲了出来,可能还有点),然后焊接好(过滤器换了新的)抽空,加氟,冰箱工作一会儿就堵了,然后重新放氟,再抽空,还是一会儿就堵了,重复几次都是这样,最后恼火了,打了两盖子甲醇进去,还是堵,可见堵的有多厉害。重点说一下,因为最近一直下雨,旧压缩机去废品站拿的,可能压缩机里面进水严重了吧,本人初做不久,请大师们指点一下,压缩机进水了,然后导致冰堵这么严重,应该要怎么搞,压缩机要重新换掉吗?可是现在,压缩机里的水也打到管道里去了,就算把压缩机换了,管道里还有水啊,应该怎么清理呢,初学不久,真的搞得头大了,大师们教教我吧,跪谢了

网友:
这个事情挺麻烦。

网友:
压缩机上电磁炉吧,22反复冲洗管道。冰柜盘的是明管么,要是明管毛细管也换掉。

网友:
有烤鸡吃了

----电磁炉烤压缩机,坛里有

用电磁炉排除压缩机水分
https://www.jdwx.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91269
(出处: 家电维修论坛)

网友:
用干燥的氮气使劲吹,前几年我修的一个冰柜,吹出来半碗水....

网友:
高低压同时抽真空,期间用电吹风加热压缩机和干燥过滤器,试一下。

网友:
多加过滤器,赌了就把氟利昂抽出来,段开毛细管,烤过滤器,反复几次就好了

网友:
我的经验是冰柜内开100w白积灯加温,加长抽真空时间可以半天或一天,同时插电让压缩机工作并且过一段时间用焊枪加热过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