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资料] 乐视电视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19-04-24):
修一台乐视电视。电源板上这个电阻是3.9欧,还是0.39欧。糊涂了。

网友:
应该是0.39

网友:
0.39欧,两个全坏了吗?不能拆下来测一下?

楼主:
全下岗了

网友:
看着有一个没坏,0.39欧。

网友:
从色环看,应该是0.39欧姆。

网友:
金÷10.。。。银÷100,这个好像是银色应该是0.39

网友:
金还是银,你都看不清吗

网友:
应该是0.39欧姆。

网友:
并联的一般都设计零点几的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