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傅们,海信变频空调外机的零火线接反了会影响通讯吗?

楼主(2019-04-24):
我听说海信的变频空调外机零火线接返了不影响通讯,是这样吗,现在的海信也还这样吗?

网友:
这要问用户级别学徒了,师傅估计没有谁做过干过这事,接线估计看了一遍又一遍,确认无误才送电试机,

网友:
零相线搞错真还没听过或者见过能正常的。看来你是一个不懂电路的空调安装师傅。

网友:
谁告诉你的?反了是不能通讯的。但是不会烧板子。见多了。

网友:
不单单海信不能接反,任何变频空调外机零火线都不能接反,还有就是你这问题问的有点幼稚。

网友:
看通信电路是不是要用零线,海信有用用独立通信电路的

网友:
变频空调零电源线和火线不能说接反,接反的确影响通讯

网友:
你装试下就知

网友:
我试过,没事。再接回来就是了。

网友:
短时接反了不至于烧板,但是不会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