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看看这个压缩机是多大功率制冷量多大的

楼主(2019-04-24):
银都单圆弧蛋糕柜,QZ80,22氟利昂,原装压机太贵,想知道压机的参数用别的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150w

这是肯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150w

整机550W,去掉风机灯管也在400多瓦了

网友B:
万胜压缩机 中高背压 名义制冷量1250w,应该是10℃时的测试值。在7.2℃蒸发温度下制冷量1080W,0℃下制冷量791W,-5℃时642W。看你能不能找到制冷量差不多的二手压缩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胜压缩机 中高背压 名义制冷量1250w,应该是10℃时的测试值。在7.2℃蒸发温度下制冷量1080W,0℃下制冷量 ...

压缩机重量9千克能有这么大制冷量?网上查也找不到参数

网友B:
先看眼科,再说话。看不懂就多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看眼科,再说话。看不懂就多学习吧。

不管你这句话什么意思都谢谢师傅的回复

网友:
我的意思是你没看明白我说的话。制冷量也分蒸发温度的,一般冰柜冰箱用的压缩机蒸发温度是在-23.3℃测试出来的,工作在低背压下叫做低温机。你这种压缩机是工作在中高背压下,叫做中高温机,蒸发温度在-10-15℃。我发的制冷量都是带稳定的,你不仔细看就感叹制冷量大,基本功没学好,要加强学习,多查资料。百度上很好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