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数据] T.VST59.031 V59芯片刷通用V59程序无伴音

楼主(2019-04-24):
T.VST59.031主板 V59芯片,刷V59通用程序后图像正常,但无伴音。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很简单,此类通用板,伴音电源需要单独接,12至24伏都可以。

楼主:
主板原来有伴音的,因为改用别的屏,只好重新刷与屏参数相同程序,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刷回原程序,伴音又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板原来有伴音的,因为改用别的屏,只好重新刷与屏参数相同程序,然后就没有声音了,刷回原程序,伴音又正 ...

你可以这样:换回原来的程序点屏,然后菜单加1147入去调整屏参。前提是高低分要吻合

网友(2019-09-28):
请问楼主解决没有 我和你一样 图像正常 没有声音

网友(2019-12-04):
这块板的程序问题,换一个程序就好了

网友(2022-03-20):
楼主,你的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我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3-01-29):
我遇到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