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畅谈维修技术】BCI测试后驱动控制损坏维修

楼主(2019-04-24):
一台电动压缩机在电科所经过BCI(bulk current injection)测试后,IGBT损坏经测量U相上桥和V相下桥IGBT损坏。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

驱动电路图
测试各个igbt ge间阻值 除V相上桥阻值为0.915K,都为20K正常。
运行控制器测试各路Vge波形

上桥波形

上桥波形

V相上桥波形

下桥波形

下桥波形

V相下桥波形
明显有异样。测试驱动芯片发现Pin6与Pin7阻值为6欧姆 Pin12 与Pin11为无穷大。更换V相驱动芯片,重新测试波形

修复后波形

修复后波形

更换后,波形

故障排除

网友A:
更换后,故障排除,你好像具体什么故障现象都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换后,故障排除,你好像具体什么故障现象都没说?

igbt损坏
客户做的测试,到我手就是告诉我IGBT损坏,要我测试是否有其他地方损坏

网友B(2019-07-17):
上桥波形怎么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桥波形怎么一条线?

驱动芯片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