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酷开55K1换过灯条背光亮无显示

楼主(2019-04-25):
之前电视开机后是黑屏,闪一下继续黑屏,电源指示灯一直蓝色状态,按关机键没有反应只能拔电源;
换了灯条现在开机有背光但是没有任何显示灰屏状态,无开机画面,无任何字显示,电源指示灯一直蓝色状态,同样按关机也没有反应只能拔电源。
请教各位为大神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先换主板试试

网友:
刷机看看。。。不行换板。

网友:
也可以继续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就不能找师傅修吗,你如果是搞这行的,搞不好就放弃,别耽误用户,喊用户找能修的师傅。 ...

客户呢,前些日子发帖求助,师傅们叫他换灯条呢。

网友B:
大兄弟这次知道我们师傅开屏换灯条为什么不是几十块钱了吧?

因为这是技术活啊!

你看把我幸灾乐祸的。我等下该被师傅们教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兄弟这次知道我们师傅开屏换灯条为什么不是几十块钱了吧?

因为这是技术活啊!

这位师傅,说实话找了上门维修的人员,但是人的素质是真差,现在电视集成度这么高,稍稍有点动手能力的人买回来件都是可以自己换,配件价格在网上也都能找到非常的透明,来了灯条报价450,主板报价400,背光板报价280,我觉得报价太高没有用,电视扔地上就走了都没装回去,还说没给弄坏了就不错了

楼主:
灯条配件70报价450,主板配件160报价400,背光板配件85报价280,我想维修师傅不会都这么黑心吧,还撂一句没给捅咕坏了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