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REV3.0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4-25):
  一块GA-H61M-DS2 REV3.0原本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手摸网卡发烫,吹下后开机了。随即换上网卡(RTL8111F)再开机,又出现风扇转一下就停,开不起来了。以为网卡没焊接好重焊多次还一样,于是干脆拆下它可还依旧开不了。奇怪了!明明开始将网卡拆下后立马就开机了的呀?后又发现经过多次反复触发偶尔会开机一次。看来板子还另有故障,多次刷主、副bios无果。遂参考一些资料查U1(LM324),5脚触发开机瞬间无高电位,顺5脚连接三极管查到一个W1P33(U1左边,7个管子中最上面一个,点位图看是Q11,原理图看疑似温度保护)它的E、B结正向电阻很大且不稳定,换后果然开机正常了。题外话:(现在是电脑趋于淘汰之势了,电路图点位图才能下载的到,以前想下载一份图纸似比登天)

网友:
好技术,楼主图纸,点位哪下?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网友:
有图就好办事

网友A:
楼主在哪下的图纸?

网友:
又学习一个经验,我家里4台,坏了3台都懒得修,拿来拆零件。电脑不会淘汰,很多程序还是会用到,有些是手机做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哪下的图纸?

电子发烧友网

网友B:
我也有一块H61主板,开机风扇转了又停,反复这样,更换W1p三极管后正常。

网友C:
楼主高手。家庭用户有一半不用电脑了

网友:
Q11是控制CPU温度保护的啊,怎么跟网卡有什么关系?
是不是你焊接网卡时放错方向了?
再说了,过温保护不会开机就掉电,要开机后过一下才保护吧>?

楼主:
上网卡时候是绝对不会弄错方向的,不至于这么菜!本来这例故障我也觉得莫名其妙,怎么这么巧合?明明网卡发烫(烫手)明显是坏了,可是Q11确实也坏了,本来网卡跟它不沾边的,你看偏偏就是坏了。我想是否可能雷击才能解释这么巧合的事呢。我本来就是按实际修理步骤和情况发文的

网友(2020-05-15):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块H61主板,开机风扇转了又停,反复这样,更换W1p三极管后正常。

哪个?具体位置在哪?或位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高手。家庭用户有一半不用电脑了

现在手机普及了,方便又省电,肯定首先手机。除非需要下载并保存资料就用电脑。

网友D:
严重怀疑非原创?
U1根本不参与开机,5脚是VTT_EN,Q11是温控保护。
此板开机风扇一转就停,是缺电所致,有的少桥供电,有的少CPU供电,有的少PG,极少数BIOS坏、SB坏。

楼主(2021-06-28):
引用 网友D:
严重怀疑非原创?
U1根本不参与开机,5脚是VTT_EN,Q11是温控保护。
此板开机风扇一转就停,是缺电所致,有 ...

怀疑干什么?也无需你所说的这么严密的逻辑推理。很简单啊;你按我说的故障模拟一下不就能说明了嘛!

网友:
没图啥也修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