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们关于直流12伏电的疑惑。

楼主(2019-04-25):
接到一个广告公司电话,要求更换一下变压器,变压器他们出,到了现场,这个是个220转直流12的一个电源盒子,控制3个小灯带,3个灯带都不亮所以让我换电源,换下电源3个灯还是不亮,测了一下电源有直流12伏输出,说明问题不在电源,正负极输出没有接反。然后查灯带,测量电压直流7伏,他这个电源输出只有一路线,硬铜线,然后走的暗线分叉接了3个灯带,应该都是并联的,我把灯带拆掉一个测量是7伏左右,拆2个测量还是一样,全部拆掉测量,3路都是12伏。接任何一个灯带负载电压全部下降到7伏。灯带是好的,用拆下来的电源单独试灯带全部正常,问题出在暗线。疑惑来了,电源测量输出有12伏,此时是带有3个负载,测负载处只有7伏,如果断路的话,负载处不应该有电压,短路的话,为何断开所有负载电压会恢复到12伏。

网友:
可能功率有限,看了是多少安不?换个大功率的12V开关电源

网友:
看似简单的问题不简单,暗线也得检查

网友:
这个也简单吧,首先,你断开所有灯带,也断开电源的输出,单独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线,看两线之间是否有阻值,也就是是否漏电,其次,你电源带负载能力弱,换个电功率一点的电源试

楼主:
对,这个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主要是搞不懂这个原理,电源功率没问题,之前一直正常用了几年了。主要是暗线没法检查,要砸墙的。搞不懂原理睡不着觉。

网友:
你用明线接上三条灯带是不是全都正常亮,如果是那就是墙里面的线有问题了,要么拆墙要么拉明线

楼主:
已经确定是线路故障,砸墙的事商场不让施工,三条灯带单独试正常,是想知道这种直流电电压接负载为何会下降,不接负载测量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是线路故障,砸墙的事商场不让施工,三条灯带单独试正常,是想知道这种直流电电压接负载为何会下降 ...

这好像是最基本的直流电常识吧?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差,换个大功率的。

网友:
去买一本书,叫《电工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