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手党:154f汽油机转速不稳!

楼主(2019-04-29):
新买一台汽油机154f,以前没接触过汽油机,怠速时开小风门,转速稍微稳定点。当开大风门,严重的转速忽高忽低,抖动厉害,甚至放炮熄火。请问是个啥?

网友A:
两冲程还是四冲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冲程还是四冲程

四冲程的,汽油机油分开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修发动机的来说道说道。我是来围观的。话说新买的不应该找卖家?

找卖家了,快递说臭汽油不给寄,答应寄一个化油器试试。

网友:
你这多半是化油器有问题。

网友:
换个化油器先,不行就要看下气门间隙是不是太大,要用到塞尺来调了,多大,要看机器的参数,不知的话,就看能塞多厚的,
再一点点调!

网友C:
混合油比例不对,找师傅调一下。

网友:
气门间隙不可乱调,1检查华油器两边的垫子有没有破损漏气的情况,2换个化油器试试,3风门开一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混合油比例不对,找师傅调一下。

都说了汽油机油分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