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搞的系统

楼主(2019-05-01):
咱小老百姓只能用盗版的Win7,可是微软不让用啊,天天黑屏,提醒用正版,唉,盖茨世界首富,你就当做慈善了,让用用你的Win7能咋地?并且说不再提供对温七的技术支持,所以我就想弄个温十玩玩,从网上下大白菜u盘启动,一会弄好了,兴冲冲装温十,谁知道装好后黑屏,新系统无法引导,看来是没有用温十的命啊!装回Win7吧,谁知道装温七也不引导,这回坏了。怀疑是U盘问题找了张温七光盘拷到一多半,出现了问题。怎么办?运用U盘带的分区工具吧硬盘恢复到mBR格式还不行,格式化C盘还不行,DEF盘全格还不行,俄的DEF里有东西!也顾不得了。把coms电池扣出来恢复出厂设置,还是不行,我真是没辙了。怀疑有坏道,用u盘带的分区工具扫描羊修复硬盘,一共129000多个扇区,从下午扫描一夜第二天起床一看还没扫完,又扫到中午12点多,扫完了,出现一行字:你的磁盘无坏道,晕!静下心来想,病毒排除了,坏道排除了,bios设置排除了,看来问题还是出在硬盘格式上,WIn10会把硬盘格式改为gpt,而温七硬盘分区相一试为MBR,于是用分区工具恢复MBR,还是不行,怪了。进入PE里点修复温都死引导,修复不了。再次进入分区工具把C盘删除,重新建立主分区,恢复MBR,进入pe,ghost温七64位版,重启,还是不引导,进入Pe,修复系统引导,提示修复成功。重启,设硬盘启动,终于可以引导了,顺利装完,已经下午2点半。可折腾地不轻,写出来供大家参考,遇到了同样情况少走弯路。

网友:
我也试过这样,不一定是系统,我是用U盘安装的,后来想想是不是USB接触不好,有时换一个接口或清理一下USB接口,就好了,还有就是PE的WIN8,2003,是支持新机器还是老机器,还是兼容机器的版本也有影响的,确实还是行就先升级一下启动U盘的PE,再下一个WIN系统,有时反复重启也会损坏PE和系统文件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如果你的硬件配置不高,不建议安装对硬件要求较高的操作系统

网友A:
装win10要在主板BIOS设置里把uefi启动关闭,不然就会黑屏

网友:
其实瘟十简单优化后在双核平台上运行也比较顺畅,而且MS一直留着那个洗白正版的暗门…… 我的古董本本T400前天就重装了一次系统,原来用的温琪,这次安装正版瘟十PRO,使用感觉跟温琪差不多,记得一定要打上新出的禁止自动更新的补丁…… 那个自动Update是瘟十最大的毒瘤,也是我*制它的主因。现在MS自己也知道这种流氓更新手段赶走了不少用户,不得已推出了这个禁止自动更新的补丁。这下可以安心用新系统了。熟悉操作后跟老win系统没多大差别,系统运行效率更高些,新技术兼容性更好,如果是4核U,建议上瘟十了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天天黑屏,提醒用正版?
没有遇到过

网友:
谢谢 您的经验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win10要在主板BIOS设置里把uefi启动关闭,不然就会黑屏

在主板BIOS设置里把uefi启动关闭,不然就会黑屏

这个是关键。

网友:
一句话,折腾才能提高水平,因为折腾也能积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