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检修] 海信led32k20jd图像拉丝

楼主(2019-05-01):
这台机子是背光不亮,拿到店里试了几次也是背光不亮,就用点灯仪点了能亮,插上灯条还是不亮,没开屏外接了新灯条能亮,插回原装的灯条也能亮了,看了几天都能亮了,就一直在试机。昨天突然出现图像(如图)拉很细的彩色丝条,有时能自己好一两秒,屏线很干净新的一样,还是洗了一下,还是拉丝。从好机上拆了一条屏线还是一样拉丝。换了电源板,也是一样拉丝。自己没有此机主板。逻辑板的的主要电压都还正常,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信号干扰?

网友A:
主板上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面的问题。

哈哈,刚刚用820.5340代了此机的820.5655故障一样

网友:
肯定屏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吧

楼主:
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
屏故障 占大成

网友:
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谢谢分享图像拉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