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才能让IPC和NVR的时间保持同步

楼主(2019-05-02):
IPC是威特迪,数字的,NVR是中维的,都是365x24工作。从摄像头到录像机中间经过一个百兆交换机和一个千兆交换机。每次回放录像都会出现摄像头和录像机时间不同步,IPC比NVR快。最严重的时候,能相差近一分钟。IPC和NVR全部恢复出厂设置,从新设置后,时间能相差个3到5秒。随着使用时间增长,相差时间也慢慢增大。  (有几个IPC直接接在千兆交换机上,和接在百兆再接入千兆交换机效果一样)
  虽说交换机转发和录像机存储有延时,单也不至于错这么多吧?

网友(2019-06-26):
同样情况,坐等师傅们解答,

网友(2020-01-03):
只知道大华IPC 有NTP设置项,大华监控服务器有NTP服务。IPC通过监控服务器的NTP服务在规定的时间段内统一对时。

网友(2020-04-05):
要求高、设备多(杂)的系统都是单独做的时钟服务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