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多联机维修资料

楼主(2019-05-02):
一台三洋多联机ECOi W-2WAY  MOLTO外机型号SPW-CR1156DXH8内机报个E26,第一次接触三洋多联机,不知如何维修,请师傅们多多指教,最好有这机器维修资料给传一份。谢谢!

网友A:
自己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吧!

谢谢师傅的回复,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室外板各个开关的作用及多联机的故障代码。

网友B:
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套资料我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套资料我有

谢谢你的回复,机器样子一样,能不能把故障代码及室外机各开关设置方法传给我,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2020-06-16):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套资料我有

资料卖吗

网友(2020-11-07):
求助,内外机组两条信号线之间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2021-01-18):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这样子的!这套资料我有

大哥在吗?请教一下,CR704这个多联机L18应该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