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畅聊维修技术]_创维25nf9000不开机的维修

楼主(2019-05-03):
鸡心5s28!cpu__st6388b1/buL
故障,有时候开机,有时候不开机!
检修!测量b+无130v电压!短接三极管Q004!130v电压有了,调节聚焦电压,有回扫线光栅,无字福
测量cpu工作电压5v正常!测量32-31脚有波形8m测量33复位脚波形为!  展开波形为,  怀疑 st6388坏了,先刷数据,故障不变,安装42座子  换st6388故障排除!在测量33复位波形为,  收灰嘿嘿走你!哈哈哈!自考的数据和图纸都发上来吧

175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金币 -1

网友:
这玩意修中短波收音机真好

网友A:
感谢分享

第一和第二张图片波形是31 32 脚8M 晶振波形还是RESET复位波形?

网友:
存储器数据文件压缩包,解压时提示:没有找到压缩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第一和第二张图片波形是31 32 脚8M 晶振波形还是RESET复位波形?

第一二张图是33脚Reset复位脚故障时的波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二张图是33脚Reset复位脚故障时的波形

你没加标点符号我有点晕

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没加标点符号我有点晕

原来如此

图二为展开2微秒的波形,还可以再展到1微秒,波形可以看到更清楚一点,但都不是正常波形!

网友B:
你搞错没有?复位脚怎么可能输出连续的方波?
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复位,都是瞬间脉冲。
能解释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错没有?复位脚怎么可能输出连续的方波?
无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复位,都是瞬间脉冲。
能解释一下吗? ...

没有搞错,我也纳闷,为什么这个就是有波形,不信你试试